[PIC®/AVR®/dsPIC®产品] 两个关于PIC16LF1937的问题,一个关于调试接口电压,一个关于大于256计数

楼主(2015-06-04):
1.现在用5V的PIC16F1937调试程序,调试接口供电是5V,如果单片机改用1.8v供电,调试接口电压怎么办?串联电阻?串多大?还是分压出1.8V?

2. 单片机是8位,INT计数存储到数组里,数值只能到256,超过256的数据要怎么存储?是一个数分成两个8位的数组元素?显示时候取两个8位的数组元素相加?

网友A:
调试接口的电压由调试器提供,跟目标板电压没关系把

单片机时8位的跟 计数器多少位的没关系吧,也有16位的计数器。、

另外,256装不下的话可以用两个的

网友B:
1.用PICKIT3,要是目标板供电,1.8V的话,PICKIT3会自动调整接口电压,什么都不用管。1.8V貌似要用PIC16LF1937。
2.INT中断计数,超过256位,用汇编的话,用两个寄存器计数,一个高位,一个低位,再不够,就3个,增加一个中位。用C语言更简单,定义寄存器类型,就PIC的C语言,8位unsigned char,16位unsigned int,32位unsigned long,这样还有什么不够了,其他就交给编译器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PICKIT3,要是目标板供电,1.8V的话,PICKIT3会自动调整接口电压,什么都不用管。1.8V貌似要用PIC16LF1 ...

如果要把这个数 定时存到数组里  数组也设置为unsigned int,很占用RAM空间,能把数组设置存在FLASH里吗

网友B:
PIC16F1937那么多寄存器,这个如果用高,中,低3位,一共24才占用3个寄存器,可以储存16777215个脉冲,难道还不够?就是定义到数组里,比如int,一个16位int数组也只要占16个字节。FLASH反复写容易坏,可以用内部带的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