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输入如果转换成12V

楼主(2015-06-04):
求教各位高手,110V直流输入电压要给一个电源模块供电,但是要求110V要接一个LED灯,和一个555定时器,所以需要转换成12V,又不能接110VDC转12V的电源模块,我用仿真模拟了一个电路,请教帮忙看一下,MOS管是耗尽型MOS,我是在一本书上看过这种用法。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0.33uf安规电容 整流桥串个电阻 12V 稳压管

网友B:
1楼看走眼了,是110V直流,电容不奏效的。楼主的电路不可行,自己算一下降压部分的功耗就知道了,会烫死的。建议考虑在电源模块输出部分来供电。

网友A:
好吧 确实眼花了 没看清
特地帮楼主找了个方案 应该是可行的  希望你的12V 电流不大
输入再串个功率电阻 应该可以的
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 确实眼花了 没看清
特地帮楼主找了个方案 应该是可行的  希望你的12V 电流不大
输入再串个功率电阻 应 ...

好主意,这个其实就是线性稳压器,我自己搭建的话要搭建很久

网友C:
“不能接110VDC转12V的电源模块”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接110VDC转12V的电源模块”
为什么?

领导要求

网友B:
想当领导么?想当就问他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D:
用一个稳压管产生电压后接一个大功率。高耐压的BJT或MOS管输出,但愿输出功率不要太大。线性电源就是以分压比来分配功率大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当领导么?想当就问他为什么不能用。

10%的效率,你们领导能接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的效率,你们领导能接受?

一碗面涨价一倍和一套房子涨价一倍不是一个概念的。还有基数问题,10%效率要看多大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碗面涨价一倍和一套房子涨价一倍不是一个概念的。还有基数问题,10%效率要看多大功率。 ...

我说10%,和你在3楼所说“会烫死的”,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