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LF1937想驱动并口12864 ,时钟最低要求是什么?32K能行吗

楼主(2015-06-04):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只要能满足12864的驱动时序就可以,可以看手册。

网友B:
只要你能忍受慢速,1Hz都可以。

网友C:
对高速有限制,大约500K没问题,再快了会乱码,对低速没问题,32K肯定可以。

楼主:
谢谢几位  我看看手册 有没有相关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几位  我看看手册 有没有相关说明

时序图上标了时间的,你自己没有注意。另外人家没有要求最低时钟速度,所以慢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序图上标了时间的,你自己没有注意。另外人家没有要求最低时钟速度,所以慢无所谓。 ...

要显示不少汉字  不会一个一个蹦出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