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官方例程问题

楼主(2015-06-04):
看pic的有关dspic的一个例程,就是这个tglpin.s里加的这个xc.inc的源文件,怎么找不到,也不能用软件定位到

网友A:
你的工程呢?这让我们怎么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工程呢?这让我们怎么回答?

小伙,看工程呗

网友A:
这个是汇编源文件。xc.inc是汇编头文件,你可以在你的MPLAB安装目录下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汇编源文件。xc.inc是汇编头文件,你可以在你的MPLAB安装目录下找找。 ...

怎么能通过编译器,定位找到呐,

网友B:
按住ctrl 然后左键点他

或者右键选择也可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汇编源文件。xc.inc是汇编头文件,你可以在你的MPLAB安装目录下找找。 ...

还有就是工程里的另一个汇编文件,即examplehpf.s源文件为什么没有加这个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ctrl 然后左键点他

或者右键选择也可以打开

工程源文件examplehpf.s,里的ExampleHPFFilter并没有定义其数据类型就直接给其赋值了,这样不对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工程里的另一个汇编文件,即examplehpf.s源文件为什么没有加这个头文件?? ...

这个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ctrl 然后左键点他

或者右键选择也可以打开

谢谢,果然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