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放大器HCNR201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5-06-04):
根据网上的电路资料,采用HCNR201设计了一个隔离放大器。测试结果是正半周信号正常输出,负半周输出被削波。
请教各位,电路有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其中通道1是输出波形。通道2是输入波形。

网友A:
运放 做加法 正负2.5V 变 0-5V
然后给光耦

楼主:
谢谢楼上。
这可以这样解决,我是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是运放选择有问题呢,还是电路原理有问题。

楼主:
我想知道是不是选择的运放是否合理.
希望有经验的大侠赐教。

网友B:
这是明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超过OP性能指标,主要原因还是共模电压的问题,加的偏置电压应在共模输入信号范围。另外一点,U2的输出在负电压输入时否包和。

网友C:
因为二极管是单向的,正向可以导通,负向不导通

楼主:
这个电路是根据网上的一篇论文设计的。论文中的原理图和这个图是一样的。
但是没有提供运放的型号,只是说是轨到轨运放。
不知道轨到轨运放的选择是什么。

网友D:
电路没有问题。

但是, 输入信号Vin参考电平不对。正确的信号参考电平一定是0(GND)决不能以-2.5V作为参考。如果Vin以-2.5V为参考或者Vin含有-2.5V的直流成分输出就会消掉信号负半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这个电路需要一个轨到轨的运放,保证输入可以到达负电源,实际用示波器测试证明输入侧的信号是对的,但是输出端有错误。

楼主:
U2(OP184)的6脚输出是完整的正弦波,说明输入能够被正确处理。问题是输出侧的运放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
输出侧的运放U3的输入脚,没有因为负反馈而固定在-5V而是一个波动的信号。

楼主:
前一个原理图忘画地线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电路没有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E(2015-11-22):
什么问题呢?也分享下

网友E: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的QQ:1543248674 还请加一下,一起分享下了!

网友F:
麻烦问一下怎么解决的?学习中

网友G(2016-08-16):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电路没有问题。谢谢大家

什么问题?能分享一下吗?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谢谢

网友B:
。6脚进入包和,没有反馈了。+5V-V6>=1.5v,发光管才会发光。

网友B:
以输入-2.5V为例,此时初级的感生电流为25UA,以发光糸数1%,发光电流为2500UA,发光管的电压差以15V算,2.5*0.2+1.5=2.0V,此时要求6脚要求输出,5-2.0=3V,此时如果非轨到轨,上限是5-2.5V=2.5V,此时输电电位包和,固定在2.5V时,输出不能跟随输入了。

网友B:
不改变电源轨的前提下,先确定最大最小的发光管电流是多少,输出是2.5V时,电流最小为5-1.5-2.5/200=5MA ,i当输出-2.5V,5-1.5+2.5/200=30ma,相当于光生电流为0.05-----0.3MA,此时,输入电压-2.5V时,此时感生电流为0.5MA,电阻 为-2.5+5/0.05=50k,以这个为前提,如果输入2.5V时,此时的光生电流为2.5+5/50=0.15ma.低于上限0.3MA,可以传输,输出能跟随输入。

网友B:
可以调整V/I电阻,使电流提高,相当于6脚输出电压(最大)降低,避开上轨包和值,

楼主(2017-03-10):
电路没有问题,是后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