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点电压计算

楼主(2015-06-04):
当光耦导通时,如图片中U4(c)处探测点电压值为多少?

网友A:
忽略不计导通压降,为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略不计导通压降,为0V

可是仿真时,我用探头发现电压在1.4V左右,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仿真时,我用探头发现电压在1.4V左右,是什么情况?

发光管发光      管子导通   U4.C应该是接近0V
仿真是不是考虑了后面的电路   如1k后的

网友B:
建议你对比一下    发光管不工作时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光管发光      管子导通   U4.C应该是接近0V
仿真是不是考虑了后面的电路   如1k后的 ...

1K电阻后接入的是一个比较器,应该不是它的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对比一下    发光管不工作时电压是多少

发光管不工作时,这个测试点的电压是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光管不工作时,这个测试点的电压是5v

仿真整体来说不是很靠谱吧    你找个光耦的芯片
看看当导通时     C E极的压降会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整体来说不是很靠谱吧    你找个光耦的芯片
看看当导通时     C E极的压降会是多少    ...

好的,谢谢

网友C:
这个比较好计算的啦,大致就是1.7V左右的吧,,当然啦还需要考虑下跟他相连接的IO扣的内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