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2 中生成.qar文件

楼主(2015-06-04):
quartus2 中如何生成*.qar文件

网友A:
quartus2中在对工程的管理时支持存档,即 project》archive project
在存档文件时有几个选项:首先就是指定存定存档文件名。然后就是选择存档文件的选择,可以指定存档文件范围。我记得这里就可以存储为.qar
你试试吧,也可以参考quartus2的帮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