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没有大神对运放滤波比较熟悉,我这两个电路滤波效果...

楼主(2015-06-04):
有没有大神对运放滤波比较熟悉,我这两个电路滤波效果如何

网友A:
效果应该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应该一般般。

这种怎么看呢??就看他的截至频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怎么看呢??就看他的截至频率吗

更重要的,是看该电路是否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C:
你要求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更重要的,是看该电路是否实现你的要求。

同意。
科学问题往往是性能越高越好。你能做到世界第一的话,没人问你花了多少成本,花了多少时间
工程问题往往是性能够用就好。你把性能做得太高,老板会问你,成本多少,板面积多大,用了多少个元件,元件好买吗,温漂怎么样,等等,你就麻烦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求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其实我就是采样逆变器交流测的输出电压电流,然后用的是变压器和互感器,主要是保障50hz的交流信号完好的传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就是采样逆变器交流测的输出电压电流,然后用的是变压器和互感器,主要是保障50hz的交流信号完好的 ...

这种要求太宽泛。你要制定出更具体的指标要求,比如转折频率,斜率等指标。
就像你说这顿饭能吃饱就好,谁知道你2个包子就饱还是满汉全席才够

网友D:
是用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