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问题.

楼主(2015-06-04):
我是430新手.
我看了几次MSP430G2553的手删了,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下.
1.MSP430G2553  QFN32封装的,是不是没有LFXT1 的?
2..MSP430G2553  是不是有个12K 的VLOCLK?
3.在LPM4下,可不可以用外中断唤醒?

谢谢!!

网友A:
G2553的LFXT1振荡器可以通过xin和xout引脚,外接低频晶振。

网友A:
内部VLO时钟产生器提供一个12kHz的振荡频率。

网友A:
在LPM4低功耗模式,可以用外部中断唤醒

楼主:
1.MSP430G2553  QFN32封装的,是不是没有LFXT1 的?   错,有是的.
2..MSP430G2553  是不是有个12K 的VLOCLK?             是的.
3.在LPM4下,可不可以用外中断唤醒?                           是的. P1 或P2都可要以唤醒它吧?

楼主:
谢谢! dirtwillfly

请问在LPM4下,是不是12K 的VLOCLK 还在运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MSP430G2553  QFN32封装的,是不是没有LFXT1 的?   错,有是的.
2..MSP430G2553  是不是有个12K 的VLOCLK?  ...

对的,善于总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dirtwillfly

请问在LPM4下,是不是12K 的VLOCLK 还在运行的?

不运行了,LPM4关闭了所有时钟,只保留了用于维持IO状态和RAM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