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在CW10.6下调试KM34Z50M的问题

楼主(2015-06-04):
安装好驱动,状态如图1:
在CW中调试test程序:debug设置如图2,3,4:
刚开始接触freescale平台,望大牛能解释详细点,谢谢

km34z50m安装以后

km34z50m安装以后

debug选择

debug选择

debug确定后

debug确定后

详情

详情

楼主:
不清楚,为什么没连接上

网友A:
建议勾选图2中SWD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勾选图2中SWD再试一下:

还是有问题。

勾选图2中的选项后

勾选图2中的选项后

网友A:
请问楼主使用的是哪款开发板?
是否用JLink的SWD方式调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使用的是哪款开发板?
是否用JLink的SWD方式调试过?

用的是TWR-KM34Z50M,没有用过jlink调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TWR-KM34Z50M,没有用过jlink调试过

我用飞思卡尔官网TWR-KM34Z50M: Kinetis M系列塔式系统模块页面下载的程序包C:\Freescale\KMSWDRV_EAR2_2\build\cw_10_5\projects\_tower_lcd_test例程。
调试选项里默认的就是_tower_lcd_test_FLASH_OpenSDA Target,请问你有修改过该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飞思卡尔官网TWR-KM34Z50M: Kinetis M系列塔式系统模块页面下载的程序包C:\Freescale\KMSWDRV_EAR2_2 ...

问题解决了,后期我烧录了MSD-DEBUG-TWR-KM34Z50M_Pemicro_v114.SDA以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飞思卡尔官网TWR-KM34Z50M: Kinetis M系列塔式系统模块页面下载的程序包C:\Freescale\KMSWDRV_EAR2_2 ...

谢谢你的耐心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