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的功耗怎么样

楼主(2015-06-04):
一直用的msp430,其功耗能够满足要求,但是太贵了
不知道新唐的arm系列功耗怎么样呢?

网友A:
差10陪左右~想省电只能用msp430。
价格不知道有没有差到10陪。

网友B:
我们有低功耗的M0芯片,Nano112最低功耗0.65uA

网友C:
NANO似乎功耗不错
其他的功耗都很不好

网友D:
飞思卡尔做的功耗也挺低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NANO似乎功耗不错
其他的功耗都很不好

有没有和别的芯片对比过呢?

网友F:
低功耗无非就是关闭外设,降低主频。

网友F:
另外中断休眠计数。

网友G:
我看msp430的功耗大多是mcu休眠,不知道新唐的原理是个啥样子

网友H:
430确实很贵,也不知道哪儿好,新唐的感觉性价比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430确实很贵,也不知道哪儿好,新唐的感觉性价比最高。

新唐的功耗和msp430哪个低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新唐的功耗和msp430哪个低啊?

说良心话,肯定是430,人家口号就是低功耗,再说回来了,32位机器里那肯定是新唐了,因为430是16位机器。

网友I:
如果会用,都是可以低功耗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说良心话,肯定是430,人家口号就是低功耗,再说回来了,32位机器里那肯定是新唐了,因为430是16位机器。 ...

就看你怎樣去比較了 . 運行速度是多少 ?

网友I:
设计好的话,功耗还是很低的。

网友K:
就算你用430不掌握低功耗的精髓也是不可能低功耗的。

网友L:
低功耗的精髓是休眠与降低频率,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工作时候运行,不工作时候休眠,由于速度很快,所以看起来一直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低功耗的精髓是休眠与降低频率,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工作时候运行,不工作时候休眠,由于速度很快,所以看起 ...

我明白了,不知道新唐的功耗有多大,还有最重要的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M:
稳定性跟设计的程序结构也是有一定关系的,看怎么处理程序了。

网友:
430也有32位内核的了,也很快的速度。但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L:
430也有32位内核的了,也很快的速度。但价格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