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a slavefifo模式下i2c的使用

楼主(2015-06-04):
EP4和EP8分别作为slavefifo下out/in端点,512 8bit 2x autoout/autoin bulk。
没有i2c模块的情况下fpga正常工作,读写数据正常。
fpga加入i2c模块后,EP2和EP6分别为i2c的out/in端点,此时我连接68013a sda/scl与fpga对应的pin后,烧录iic文件时提示"eeprom was not enabled",各位大神能否帮忙分析下原因。
拜谢!void TD_Init( void )
{
  CPUCS = 0x12;
  SYNCDELAY;
  IFCONFIG = 0xE3;
  SYNCDELAY;

  PINFLAGSAB = 0xD9;
  SYNCDELAY;
  PINFLAGSCD = 0xFB;
  SYNCDELAY;

  EP1OUTCFG = 0xA0;
  EP1INCFG = 0xA0;
  SYNCDELAY;                    // see TRM section 15.14
  EP2CFG = 0xA2;
  SYNCDELAY;                    //
  EP4CFG = 0xA2;
  SYNCDELAY;                    //
  EP6CFG = 0xE2;
  SYNCDELAY;                    //
  EP8CFG = 0xE2;

  SYNCDELAY;                    //
  EP2BCL = 0x80;                // arm EP2OUT by writing byte count w/skip.
  SYNCDELAY;                    //
  EP4BCL = 0x80;
  SYNCDELAY;                    //
  EP2BCL = 0x80;                // arm EP4OUT by writing byte count w/skip.
  SYNCDELAY;                    //
  EP4BCL = 0x80;

  I2CTL &= 0xFE;

  FIFORESET = 0x80;             // activate NAK-ALL to avoid race conditions
  SYNCDELAY;                    // see TRM section 15.14
  FIFORESET = 0x04;             // reset, FIFO 4
  SYNCDELAY;                    //
  FIFORESET = 0x08;             // reset, FIFO 8
  SYNCDELAY;                    //
  FIFORESET = 0x00;             // deactivate NAK-ALL
  SYNCDELAY;

  EP4FIFOCFG = 0x00;
  SYNCDELAY;
  EP4FIFOCFG = 0x10;            // AUTOOUT=1, WORDWIDE=0
  SYNCDELAY;                    //
  EP8FIFOCFG = 0x08;            // AUTOIN=1, ZEROLENIN=0, WORDWIDE=0
  SYNCDELAY;

  OUTPKTEND = 0x84;
  SYNCDELAY;
  OUTPKTEND = 0x84;
  SYNCDELAY;
  INPKTEND = 0x88;
  SYNCDELAY;
  INPKTEND = 0x88;
  SYNCDELAY;
}

void TD_Poll( void )
{
  if((!(EP2468STAT & bmEP2EMPTY)) && (!(EP2468STAT & bmEP6FULL)))
  {
    I2CSeq();
    SYNCDELAY;
    EP2BCL = 0x80;
  }
}

I2CSeq()函数代码略长,详见附件

网友A:
你的这一句“EP2和EP6分别为i2c的out/in端点,此时我连接68013a sda/scl与fpga对应的pin后” 不是很明白,如果I2C 是连接在FPGA上的话,而不是I2C EEPROM的话,烧录iic文件时提示"eeprom was not enabled" 是正确的啊。

如果你这里有I2C EEPROM用于存放IIC的firmware 文件,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