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通过什么器件可以控制交流12V的快速通断?

楼主(2015-06-04):
单片机PWM通过什么器件可以控制交流12V的快速通断?固态继电器用过一些,但是几十伏的交流可以可靠的控制通断,但12V这么低的电压就不行了。时常通断不了。哪个兄弟做过这么低压的交流通断控制的。继电器就不用考虑了速度太慢了不适合。

网友A:
背靠背功率MOS管。

网友B:
楼主的快速关断要求多块速度?
一般可以用mos管,另外也有快速继电器能在10mS内

网友C:
MOS管
MOS SSR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