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用单片机控制12864电源通断?按键按下则通

楼主(2015-06-04):
三极管还是MOS管?有没有电路图参考下?

网友A(2015-07-28):
一般都是控制LED背光而已,因为最耗电的就是背光了。直接把LCD完全断电的话,恢复的时候又要从新初始化,反应时间长,也省不了多少电,感觉用处不大。
下面这个是控制背光的,用的是三极管,如果你非要把LCD完全断电的话,采用这个方法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