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推挽电路缺点

楼主(2015-06-04):
推挽电路就是两不同极性晶体管连接的输出电路。推挽电路采用两个参数相同的功率BJT管或MOSFET管,以推挽方式存在于电路中,各负责正负半周的波形放大任务,电路工作时,两只对称的功率开关管每次只有一个导通,所以导通损耗小效率高。推挽输出既可以向负载灌电流,也可以从负载抽取电流。

推挽电路的缺点:推挽电路属于开环电路,反馈不能控制,元件进行自激振荡,工作状态不稳定。

网友A:
不一定吧,在低频功放用得很普通啊,这是后级电流放大级,也叫电压驱动级。跟开环闭环没有关糸。只有一个问题,零点交合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吧,在低频功放用得很普通啊,这是后级电流放大级,也叫电压驱动级。跟开环闭环没有关糸。只有一个问 ...

楼主,是这样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