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教大神有关NRF24L01的问题

楼主(2015-06-04):
我写了个NRF24L01的程序;用了最简单的调试方法,就是写一个字节的数据给24L01的寄存器,在从这个寄存器中读取出来,判断前后是否一致;但是老不一致为什么呢?(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我换了2个版和零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NRF24L01端口定义***************************************
sbit MISO=P1^2;
sbit MOSI=P3^2;
sbit SCK=P1^6;
sbit CE=P1^5;
sbit CSN=P1^7;
sbit IRQ=P1^3;
//************************************LED*********************************************
sbit led=P2^3;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这里只是为了测试数据有没有写进寄存器,但是就是出错不知道为什么*************/
bit NRF24L01_Check()
{
        unsigned char buf[5]={0XFF,0XF,0XFF,0XFF,0XFF};
    unsigned char i;
    inerDelay_us(100);
    CE=0;
    CSN=1;
    SCK=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0X0E)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buf, TX_ADR_WIDTH);  //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Delay(5);
    SPI_Read_Buf(READ_REG + TX_ADDR, buf, TX_ADR_WIDTH);  //读出写入的地址
    for(i=0;i<5;i++)
    {
                if(buf[i]!=0XFF)
            break;
    }
    if(i!=5)
        return 1;  //检测到2401错误
    return 0;  //检测到240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led=0;
        Delay(5000);
        if(NRF24L01_Check()==1)        led=1;
        while(1);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我已经被困扰一个礼拜了

别的不说,单程序写的也太不规范了,变量命名极其混乱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我已经被困扰一个礼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说,单程序写的也太不规范了,变量命名极其混乱

大神,我稍加修改一下;您在帮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稍加修改一下;您在帮我看看

没必要一次写5个寄存器FF, 写一个就可以了
参考一下这个文档

网友B:
看下器件里有没有版本寄存器之类,直接去读,不得已的时候才用读写的方式调,因为无法判断是写不对还是读不对。另外注意所用的寄存器是否支持读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