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3525输出异常,烧MOS管等

楼主(2015-06-04):
输出总是烧MOS管与输出电阻R13与R14,查了,好久都找不出什么原因,请帮忙分析,谢谢,变压器初级7圈,次级9圈

网友A:
有三个问题,1,漏感能量耗散RC网络取值有问题,2)10欧的功率是否合适,3),D5,D6必须选用消特基管或超快速二极管。开关频率与开关变压器的自感是否合适,是否达到最大包和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电源要加滤波电容。R5、R6用22k变得沒作用。图小看不清6

您好,那R5,R6应取多大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