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图,关于铺地层铜

楼主(2015-06-04):
如图,我把所有的地线都打了孔,最后布完线再整体铺地,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是这样的   正确做法

楼主:
但有人说,元器件密集的地方,如果打孔的话,地层就覆盖不了,是不是元器件密集的地线,最好连起来再到空旷的地方打孔,再铺整体?

网友B:
这样做很好,注意下过孔的大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有人说,元器件密集的地方,如果打孔的话,地层就覆盖不了,是不是元器件密集的地线,最好连起来再到空旷 ...

也可以这样做的
密集的地方可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