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一下,制作一个1ppm精度的DAC电压源,需要注意点什么?

楼主(2015-06-04):
请问一下,制作一个1ppm精度的DAC电压源,需要注意点什么?

目前,客户需要我们来生成一个resolution达到1mV的电压源,具体就是要求在0~5V的电压输出范围内,可以精确的输出5000mv范围任意的电压值,并且在比较宽的温度范围内,不会发生超过0.2mV的温漂影响。

目前来看的话, 考虑采用一个16bit的DAC,外加0.1%的电阻与具备斩波稳零功能的OPA,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那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网友A(点评):
现在还能做这东西吗?

网友B:
出来一定赞一个

网友B:
什么电源可以精确到1mV,20mV的纹波,噪声怎么办??

网友C:
LZ,普通方案肯定不行吧?
你得搞一个恒温的参考源。另外,保留一个校准的接口。每年去计量所校准一下。

网友D(2019-11-01):
你需要1个LM399或者LTZ1000电压源,两个RJ711金属箔电阻分压到5V,给LTC2400(或者两三块的国产24位ADC)供电,然后反馈输出。关键的三个元件LM399+RJ711价格就要一百多块钱了。

网友E:
一个16bit的DAC,外加0.1%的电阻 这些都没有达到所说的 1ppm。 这里还有更关键的问题, 电源和基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