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助SN74HC595级联应用,急急急

楼主:
两个SN74HC595级联控制数码管的程序
SRCLK和Rclk上升沿需要延时吗?
/*******74HC595发送数据******/
void Send_595(uchar dat)        //发送一个字节
{
        uchar        i,j;
        uchar   m;

        P_HC595_SRCLK = 0;
        m = dat;
        for(i=0; i<8; i++)
        {
                P_HC595_SRCLK = 0;                                        //上升沿移位
                if(m&0x80==0x80) P_HC595_SER = 1;        //最高位D7开始直至最低位D0
                else  P_HC595_SER = 0;
                P_HC595_SRCLK = 1;
                m<<=1;
        }

}
void send_595out()                 //595数据并出
{

        P_HC595_RCLK = 0;
        P_HC595_RCLK = 1;
}
主程序while(1)里面嵌入
{
Send_595(0x0f);
delay_ms(1);
Send_595(0xf0);
send_595out();
}
实际595发出的是0x01,程序哪里不对呢?

网友A(2015-06-04):
应该需要延时。你晶振多少兆?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B:
void    Send_595(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at & 0x80)SER_595A = 1;
            else SER_595A = 0;

            dat <<= 1;
            SCLK_595 = 1;
            SCLK_595 = 0;
        }
}

void    DisplayScan(void)
{
        switch(display_index)
        {
            case 0:
                Send_595(~4);
                Send_595(display_code[sec%10]);
                RCLK_595 = 0;
                RCLK_595 = 1;
                break;
            case 1:
                Send_595(~2);
                Send_595(display_code[sec/10]);
                RCLK_595 = 0;
                RCLK_595 = 1;
                break;
            case 2:
                Send_595(~8);
                Send_595(display_code[min%10]);
                RCLK_595 = 0;
                RCLK_595 = 1;
                break;
            case 3:
                Send_595(~16);
                Send_595(display_code[min/10]);
                RCLK_595 = 0;
                RCLK_595 = 1;
                break;
            case 4:
                Send_595(~64);
                Send_595(display_code[hour%10]);
                RCLK_595 = 0;
                RCLK_595 = 1;
                break;
            case 5:
                Send_595(~32);
                Send_595(display_code[hour/10]);
                RCLK_595 = 0;
                RCLK_595 = 1;
                break;
        }
        display_index++;
        if(display_index >= 6) display_index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需要延时。你晶振多少兆?看看数据手册。

           晶振11.0592M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Send_595(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数据手册写的是上升沿呢?麻烦大侠帮忙看看数据手册,是哪个地方延时不对吗?现在不管595输入什么,输出都是0。。。请教高手回答吗,万分感谢!!!

网友C:
单步调试,万用表测数据口和CLK是否按你的设计在走。

网友B:
74HC595速度很快,不需要延时.

网友B:
应该是电路问题吧.

楼主:
找到答案了,是必须连续发16位,而且是低位先发,最后一起并出就对了,试验验证了,看数据手册没有看出来是低位先发

网友D:
数据手册必须认真看反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