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个忙,画PCB遇到了困难

楼主(2015-06-04):
请问下各位,有谁会用altium designer画PCB板的?PCB绘制时,元件能水平翻转或竖直翻转吗?不是旋转的那种翻转哦,,今天听到有些人说不能那样翻转,否则板子都做不出来,求解答!!!还有,连线时,本来是蓝色的线,为什么改了线的宽度后变成了绿色?

网友A:
话说你像原理图符号那样翻转了,最后原件焊接上了,器件特别芯片管脚和PCB上的管脚,不管你肿么放你都做不到1脚对1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像原理图符号那样翻转了,最后原件焊接上了,器件特别芯片管脚和PCB上的管脚,不管你肿么放你都做不 ...

三极管竖直翻转了应该能焊上去吧?三脚成一排的那种

网友B:
在protel 99se中
用复制→粘贴方法
粘贴时按"y",为上下翻转,按"x"为左右翻转

线变绿是因为线加宽后,间距变小,超过设定位,CRC出错,去设置中把CRC报错关掉就不绿了.但你超限布线会影响质量,应该及时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rotel 99se中
用复制→粘贴方法
粘贴时按"y",为上下翻转,按"x"为左右翻转

谢谢,,可是,并没有回答了我的问题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是,并没有回答了我的问题呀

去你的布线软件里找找类似方法.altium designer与PROTEL 99SE好象是兼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极管竖直翻转了应该能焊上去吧?三脚成一排的那种

翻转就是镜像,焊接肯定能焊上去,除了两脚等一条垂直线上的,其他的管脚一一对应不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是,并没有回答了我的问题呀

T叔的方法和原理图中的翻转一样,鼠标选中某一器件,按X,Y键来进行翻转。不管怎么翻转,这种镜像后焊接是不行的。直插的镜像后可以在另一面焊接,贴片的就节哀吧:lol

网友C:
在PCB界面中是不能反转元件,但你可以自己制作一个封装,把这个元件做成反转以后的样子,这样就可以画板了,但最后焊接也只能手动焊接不能用贴片机

网友C:
改线宽变绿,可能是线宽报警或间距超过设定规则报警

网友D:
两个引脚的元件翻转不会影响焊接与PCB功能,三个脚以上的元件翻转就要注意了,比如三极管的翻转,如果是插件的,可以扭动引脚进行焊接,如果是贴片的,就有问题了....所以不建议使用翻转

网友E:
LZ还是好好系统看看书吧。

网友F:
不知道楼主翻转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怎么觉得你像是要把元件放置到底层呢?

网友G:
赶快买本书学习学习

网友H:
颜色变绿是你违反了电器规则

网友I:
樓主,多去看看書,再提問題,你這明顯是都不懂AD軟件

网友J:
好多大神!

网友K:
PCB只能旋转,不是翻转的。
要不做出的PCB,你的片子怎么焊上去?放到背面会自动翻转,你正面看的时候是镜象的。

网友L:
你的水平还是用99SE吧,上手快

网友M:
你要的翻转效果是可以设置的,点开镜像就好了,但是我估计做出来的板子芯片贴上去就是错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翻转。绿色是你画板子的规范和设置的规范不符合,你修改了线粗,就是你画的线比设置的最大允许的先粗还要粗,他就报警了。

网友N:
绿色的线是提醒你这条线有问题,看下安全规则,调整一下;
元件翻转很容易,移动时按 X/Y 就好了,和99一样,不过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是装在板子背面,元件属性中把层调整一下就好

网友O:
芯片本来是贴在板子,镜像就成底朝天了,自己拿个芯片比划下就明白了

网友P:
楼主,你要做的事情是把元器件调整到底层,也就是Top-Layer换成Bottom-Layer。

软件不允许你这么做,一定是有原因的。

网友Q:
改引脚。。就不用翻转了

网友R:
镜像····见过贴片加工的把SMD IC 翻过来贴的。。引脚朝天,居然特么滴还到产品组装工序了。。

网友S:
在绘制PCB图中,元件不能翻转,因为画的元件要和真实元器件引脚对应。比如一个贴片芯片,有5个引脚,左边两个,右边三个,如果你左右翻转了的话,你想一想元器件到时候怎么焊的上去。至于改线宽出现绿色,是因为违法了设计规则也可以说是PCB的约束规则,可以通过修改规则来解决。

网友T:
你首先明白你自己是要旋转还是翻转,如果旋转按空格,翻转你是要放到底层吗,至于线加大变成绿色的说明违反了线的最小间距规则,这些是最基本的,所以有人叫你看书

网友U:
7楼正中要点啊,楼主的反转就是镜像,和你照镜子一样,等电路板做出来时,引脚对不上的

网友V:
如果排针连接,不能这样做,否则板与板对接时,二排针正好相反,如排线连接,用延长线连接,可以这样的。电子器件另论。

网友W:
楼主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正确做法应该是重新定义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