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zet6程序下到2C8T6不好用?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04):
stm32zet6程序下到2C8T6不好用?怎么回事  用到了定时器3456 flash dma  哪里有可能错了啊?求解释  可以下进去 也可以运行  串口无错误   pwm捕获后处错误

网友A:
因为编译时选择的存储容量不一样

网友B:
这个问题, 还得看你的代码和用到的资源, zet6 是大容量器件. FLASH, SRAM, DMA 等的资源是不同的.
另外, 编程算法也有区别.  最好先正确设置芯片型号, 重新编译一下再下载.

网友C:
你如果下到另一个芯片,不行很正常啊;

网友D:
ZE(144pin, 512KB flash)  -->C8(48pin, 64KB flash)

第一,flash容量不同,可能flash的组织结构也不一样,比如一个是1K的sector,一个是2K为单位的sector;那么烧录的算法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在IDE里选择不同芯片时,自动调整该芯片对应的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s)。

第二,引脚数目减少,功能引脚必然受到影响。比如之前用到的timer的捕获引脚在小封装芯片上是否都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