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40单片机,下载调试器忽然与无法与上位机连接

楼主(2015-06-04):
我使用U-EC6下载器将c8051f040单片机与上位机相连,用Flash programming utility软件烧写程序,一直可以用,但是今天突然用着用着就无法连接了,点击connect后出现Target failed to respond. System is being   disconnected.为什么会这样呢?该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求指导

网友A:
首先看看PC能否识别U-EC6

网友B:
用IDE去修复一下呢,那个编程器几乎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看PC能否识别U-EC6

点击connect弹出对话框的时候u-ec6的灯会亮,点确定灯又灭了,单片机上的电源灯一直是亮的,
我对照手册上的常见问题也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击connect弹出对话框的时候u-ec6的灯会亮,点确定灯又灭了,单片机上的电源灯一直是亮的,
我对照手册上 ...

经常出现的软件故障,多拔插几次可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DE去修复一下呢,那个编程器几乎不会坏

..修复的话具体应该怎样操作啊,一直在用keil,不会用ide

网友B:
晕,摆渡呀。那编程器电流负载过大,或者是受干扰,极其容易挂掉,然后用IDE修复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