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板输出电压18V能给12铅酸蓄电池直接充电?

楼主(2015-06-04):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冲,没问题,不过,得加上过压保护电路。太阳能充电的时候,压降很厉害。

网友B:
太阳能没电和充满的时候,要切断它们

网友C:
如果太阳能板功率比较小,直接冲一般没问题,但最好也别这样冲,如果太阳能板功率比较大,最好还是做一个BUCK再冲

网友D:
这得看你太阳能输出电流和电池充电电流的差了
太阳能输出电流大于电池充电电流的话,不能直接充,小于的话,充吧,充到14V断开就行
之前5点几伏的太阳能直接充3.7的锂电都没问题,开路输出它是5点几,一接上负载电压立马降下来,这玩意内阻很大啊

网友E:
这个监测好就没问题,超压、过流了断开就好,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呀!!
哪怕电压去到36V

用一块胶纸盖住一部分电池板

电压就自然下降下来
更加不用串联电阻啊!!!
弄一个BUCK电路,就更加复杂了

楼主:
太阳能板输出电压18V给12V蓄电池充电,这样充是不是虚电很快电池就充满了,但电池放电确很快!要不要弄跟BUCK电源输出电压为蓄电池的均充电压14.5V!

网友C:
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一个BUCK降压,后面再弄一个358做恒流限压,还可以弄个充满转灯的指示灯

楼主:
谢谢,可以参考下

网友F:
做个简单的限压限流就行了,太阳能发电本身效率就低,随便加个BUCK恐怕中午那一段时间都不够BUCK消耗的,更别提晚上了,带电池特别是无人值守的时候需要严格限制功耗。极低功耗是最优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做个简单的限压限流就行了,太阳能发电本身效率就低,随便加个BUCK恐怕中午那一段时间都不够BUCK消耗的,更 ...

不用开关电源,如何限压限流?请指教。10W的电源,才消耗零点几瓦的功率,这也大吗?

网友F:
做过一款带7Ah电池充电电源,客户要求输入失电、电池欠压后电池放电电流小于500uA,即使输出24V你可以算下静态功耗。现在正在做的一款ACDC电源,小20W,客户要求输入空载功耗小于0.5W,你做不到有人能做到嘛,方式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网友F:
至于限压限流,为神马非要开关电源呢?

网友F:
我印象中年初有人问个电池充电电路,我专门给他画了个原理图,其实就几个电阻和二极管而已,也达到了限压限流的作用,并且也可以实现大电流放电,你可以翻回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印象中年初有人问个电池充电电路,我专门给他画了个原理图,其实就几个电阻和二极管而已,也达到了限压限 ...

不用开关电源的话,用运放加三极管也的确可以做到精确的恒流,但是这种电路损耗太大,根本就不实用,你的电阻和二极管组成的电路,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帖子的名字?我去学习一下

网友F:
忘了,我记得是3月的帖子。我运放都不用,照样实现恒流限压。至于损耗,没你想象中那么夸张。

楼主:
有电路图吗?那借来参考下!不限制电压直接18V给12V的铅酸蓄电池充电感觉不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忘了,我记得是3月的帖子。我运放都不用,照样实现恒流限压。至于损耗,没你想象中那么夸张。 ...

既然楼下也有人问了,那么能否请你找出那个图发上来?恕我愚钝,除了开关稳压和线性稳压,我实在是想不出别的方式啊,而且还比BUCK效率更高,以后我做类似电路,也好有个参考啊

网友F:
这么懒啊,回去找找都不愿意,图我放在桌面上早删了,我印象中从二月份到三月份至少两个帖子谈论过电池充电的事情,既限压又限流,没用神马运放,如果印象没错的话其中一个就是太阳能电池充电电路。我只是参与者,电路是电源版二斑竹画的,你找他要吧,我也没时间跟你翻页找出来再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