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 红外串口

楼主(2015-06-05):
用串口红外  接收正常 发送时对方接收不到数据 用的38k载波  因为载波已经好了  我以为发送就像串口发数据一样 但是这样不行 求解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tx有没有出信号......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tx有没有出信号......

查了  是有输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  是有输出的

你在看看输出数据正常的话,那就是你对端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