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新手-S08单片机-codewarrior10.6

楼主(2015-06-05):
第一次用飞思卡尔的芯片,准备用S08内核的单片机开发项目。
电脑是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手上有laplenden公司的mini USBDM V2.0调试器。
问题:1,codewarrior 10.6能用这款调试器吗?
          2,codewarrior 6.3是肯定可以用这个调试器的。但是安装好像需要XP MODE虚拟机,之前安装了,没有安装成功。
求大神解答,谢谢啊

网友A:
这个没有用过呢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公司的仿真器呢,不过既然他们有销售这款BDM那么可以看下他们手册或者咨询他们技术人员。
你可以安装一下试试,应该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公司的仿真器呢,不过既然他们有销售这款BDM那么可以看下他们手册或者咨询他们技术人员。
你可 ...

我想确认一下,codewarrior10.6是可以用BDM调试的?
他的驱动,应该可以找他们要的?
现在板子还没有开始调试,哈哈,谢谢啊

楼主:
谢谢关注,生活愉快,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确认一下,codewarrior10.6是可以用BDM调试的?
他的驱动,应该可以找他们要的?
现在板子还没有开始 ...

CodeWarrior10.6有PEmicro公司的BDM选项,但不清楚你那家的BDM是否能用。
驱动问他们公司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