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怎么连续读取多个18B20序列号

楼主(2015-06-05):
给个程序吧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FISqUI0ncaJNDUmLn0O
百度一下,程序一大把。先发读序列号命令,再读序列号即可。

楼主:
我要的是用一次性读多个18B20序列号,不是一个

网友B:
好像有个什么二叉树算法来着,具体没用过,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C:
上美型找啊,现成的,

楼主:
给个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