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采样精度

楼主(2015-06-05):
用2812做交流采样,处理后精度能达到几级,0.2能行么?目前在0.5以内

网友A:
12位的AD
2的12次方  4096
关键是你的采样幅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位的AD
2的12次方  4096
关键是你的采样幅值多少

额定400mv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位的AD
2的12次方  4096
关键是你的采样幅值多少

直流偏压1.65V  额定2.5ma的电流  150欧的电阻  本来用390的电阻矫正完 线性度不是太好感觉 改成150欧的现在0.25ma的时候可以在0.5以内  电流大些精确度高些

网友A:
上图来看

楼主:
R06后端有个103电容接地

网友B:
2812是什么?TI的DSP?,如果是TI的DSP F2812的话内部AD虽然是12位的,但能调到9位就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流偏压1.65V  额定2.5ma的电流  150欧的电阻  本来用390的电阻矫正完 线性度不是太好感觉 改成150欧的 ...

线性度不好,可以多点校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度不好,可以多点校正啊;

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