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烧写两个hex文件到单片机中?

楼主(2015-06-05):
我有一块电路板,有两个hex文件,一个是描述usb口类型的,另一个是单片机程序,怎么能将两个hex文件都烧进去?以前只弄过一个的,是将两个的源程序建立到一个工程下,还是????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一般要先烧写一个主程序,然后把另外的hex存储在指定的存储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一般要先烧写一个主程序,然后把另外的hex存储在指定的存储地址 ...

NXP LPC1768

楼主:
一个是USB描述程序,一个是主程序,数据要通过USB传输数据

网友B:
烧第二个不擦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第二个不擦除就行

我试过了,不成功

网友B:
你用什么工具?
实在不行手动编辑hex文件,做成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工具?
实在不行手动编辑hex文件,做成一个

我用的是J-LINK,手动编辑hex文件,可以吗?我感觉不太靠谱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J-LINK,手动编辑hex文件,可以吗?我感觉不太靠谱吧。

可以的,我干过

网友C:
工程里制定ROM位置呀。

网友D:
什么程序数据的,对于没有启动的芯片而言,都是数据。
别说两个,就是十个、二十个,只要存储空间足够,也可以烧录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里制定ROM位置呀。

是在工程里制定,还是在烧写的时候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