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技术求助] 关于MBUS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5-06-05):
小可是新手,最近因为公司的项目接触到MBUS
现在有一块现成的仪表,已经引出了两条MBUS信号线
我需要用单片机把仪表的数据读出,查了一下,是否使用TI的TSS721可以把MBUS的数据转成TTL然后用串口来读呢?
求大神解答,还有我的需求的话是否按照TI官方的电路搭建就可以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是的。网上有一些应用案例也可以参考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Ee6uEV7eahWzqR6IdGy

网友B:
看了看手册,是可以的。M-Bus在实际应用中适合多种应用场合,其终端芯片TSS721的设计结构也使它能够和多种微处理器(如TSS400、MSP430等)进行通信,其连接方式可采取直接连接或光电耦合等多种方式。你可以去百度文库看看,里面有很多论文。

网友C:
这里有一份资料, 讲得很详细, 给楼主参考一下.

楼主:
这个是我参考网上的资料后自己画的,做了直接传给单片机和做隔离后在传给单片机两种方式的选择,然后同事说这种方式是从机的,然后不能用
我认为我现在的处理应该就是从仪表的MBUS端读出数据后,直接交给单片机处理就可以,所以这种方式应该是可以的
大家觉得呢?

网友D:
先不要用光耦,调通了再说,从简单做起。你的理解是对的,721出来是直接接MCU串口的。但是注意721只能做从机端,不是做主机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要用光耦,调通了再说,从简单做起。你的理解是对的,721出来是直接接MCU串口的。但是注意721只能做从 ...

好嘞,其实我对于MBUS这个主机从机端在我现在项目中的理解还不够透彻,我认为我这个项目说白了就是需要通过MBUS的接口读出数据,这个涉及主从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要用光耦,调通了再说,从简单做起。你的理解是对的,721出来是直接接MCU串口的。但是注意721只能做从 ...

我现在那个仪表本身应该已经算一个从机端了,我现在在做主机,不知道如何下手,ti官方方案是

但是不理解为什么只有一个B2的输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那个仪表本身应该已经算一个从机端了,我现在在做主机,不知道如何下手,ti官方方案是

但是不理解 ...

那个方案可以用,但是是一坨屎。

网友B:
你5楼的方案就可以呀,TI的方案,还是不要用了,先直接连接和MCU通讯OK,再加光耦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5楼的方案就可以呀,TI的方案,还是不要用了,先直接连接和MCU通讯OK,再加光耦隔离。 ...

我现在手头的仪表头,已经是一个从机模块那种类型了,同事今天告诉我这样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方案可以用,但是是一坨屎。

额,在看一个白沙的方案,不太理解,项目太急我对这个了解实在太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手头的仪表头,已经是一个从机模块那种类型了,同事今天告诉我这样是不行的 ...

方便的话,可以把你的模块或者电路传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E(2015-09-25):
大家主机都用什么芯片?

网友F:
MBUS通讯速率高速稳定,在4.8kb/s 的通讯速率时可达到2.4Km的可靠通讯距离

网友G(2015-12-22):
你好,我采用TI的主站方案,主站接受,使用2400,4800的波特率,觉可以正常接受,但是在使用9600的波特率时,接受的数据有缺失;使用示波器,对比评估板主机接受数据波形和从机发数据波形,发现主机接受波形滞后30uS,但是按照TI的方案做出来的,滞后时间只有23uS;是不是TI的接收电路有缺陷啊

网友H(2016-05-25):
TI的电路有问题,自己发完自己收。。。很奇怪

网友I(2017-06-27):
引用 楼主:
额,在看一个白沙的方案,不太理解,项目太急我对这个了解实在太少了

@z**p  楼主这个项目应该做完了吧,请教下mbus的主站是如何做的?参考TI的分离器件自己搭建的吗?还是买的现成的mbus主站模块,能否推荐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额,在看一个白沙的方案,不太理解,项目太急我对这个了解实在太少了

@z**p  楼主这个项目应该做完了吧,请教下mbus的主站是如何做的?参考TI的分立器件自己搭建的吗?还是买的现成的mbus主站模块,能否推荐下。

网友J:
721只能做从机端,不是做主机端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一份资料, 讲得很详细, 给楼主参考一下.

这一份资料的对M-BUS总线的介绍还是非常详细的。我收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