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管教功能复用的疑问

楼主(2015-06-05):
以STM32F103RC为例

pin23 是TIM8_CH1N/SPI1_MOSI,我要用它的SPI1_MOSI功能
pin37 是TIM8_CH1,我要用它的TIM8_CH1功能,做1路的PWM输出

那我将两个管脚都设为AF,并且启用TIM8_CH1(pin37)对应的外设后,
pin23是不是自动就成了TIM8_CH1N功能了?

对于复用的管脚具体启用了哪个功能有个说法是:
将管脚设置成AF,启用对应的外设,就使用对应的功能
不要启用该管脚对应的其他外设

但我这样的话TIM8和SPI1就都要启用了
那pin23能不能不启用TIM8_CH1N,而用于SPI1_MOSI?

前提是不做管脚remap的情况下

网友A:
不能.
这个问题在 F1 里必须注意. 不过在以后的 F2, F0 等其他系列, 连接哪个外设可以单独设置, 就不存在这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这个问题在 F1 里必须注意. 不过在以后的 F2, F0 等其他系列, 连接哪个外设可以单独设置, 就不存在这 ...

谢谢版主的解答

那这样的话,我启用且只启用了一路PWM,用CH1后
其余的CH1N,CH2,CH2N,CH3,CH3N,CH4,CH4N七个管脚就只用用作通用IO
所有对应的AF功能全废了?

另外
除了F1
其余系列(如F0,F2,F3,F4)复用功能引脚可以一个一个分别设置对应的外设?
这个功能叫什么?
我去找来看看

网友A:
F1, AF 的两个外设不能同时启用, 否则就造成冲突(外设功能是输入的例外).

除了F1, 其余系列(如F0,F2,F3,F4)复用功能引脚可以一个一个分别设置对应的外设功能. 这就是选择复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 AF 的两个外设不能同时启用, 否则就造成冲突(外设功能是输入的例外).

除了F1, 其余系列(如F0,F2,F3 ...

从ST厂家的角度,是不是准备用其他系列代替F1系列的?
新的项目的话,如果相似的配置,各系列价格接近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按照优先级F4->F3->F2->F1选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