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很早就接触LABVIEW了,就是工作中没用。。。发贴记念。

楼主(2015-06-05):
我们梦想是那么丰满,现在开始减肥了。

网友A:
Labview的应用面是越来越广了。工业现场监控大多已经采用了。和硬件的配合非常紧密。

网友B:
用labwindows cvi的路过:lol

网友C(2015-12-10):
还是将LabVIEW梦拾回吧!我们从一而终……

网友D:
我们只用VB,落伍了

网友E(2019-09-26):
现在是2019,,我开始学这个了

+1 ,握手

网友F:
2007~2009用了两年的CVI,后来出来发现外面使用范围不大,开始学Labview,到现在十年了,做硬件控制和测试真的是无比强大,中间还接触过Agilent 的VEE图形化编程,比Labview逊多了。现在开始自学点python,因为刚好labview 2018就可以与python相互调用了。

网友G:
十年前接触过labview,前段时间用labview帮朋友解决一个问题,感觉图形化编程自己有乐趣,现在重头拿起,不知道是否晚了,感觉重头再来很难,且行且努力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2007~2009用了两年的CVI,后来出来发现外面使用范围不大,开始学Labview,到现在十年了,做硬件控制和测试 ...

十年大神,我是荒废十年了,现在想重新拿起,请教个问题,XY图,X是转速,Y是压力值,仅用XY图的话,只能显示一段曲线,我通过用移位寄存器或反馈节点再配合数组插入函数,形成了连续曲线,这种做法是否正确?X,Y的值都是DAQ助手(DAQmx以前没仔细学所以没用)实时采集的,但转速(采集回来的是频率)使用的是隐式采样时钟,是否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十年大神,我是荒废十年了,现在想重新拿起,请教个问题,XY图,X是转速,Y是压力值,仅用XY图的话,只能 ...

思路没有问题!

网友F:
如果想要显示两条曲线,将X转速添加成一个数组,Y压力值也添加成一个数组,然后将这两个数组组成一簇数组显示到XY Graph中,就是两条曲线了!LABVIEW中的Chart和Graph比较容易混淆,但功能相当强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想要显示两条曲线,将X转速添加成一个数组,Y压力值也添加成一个数组,然后将这两个数组组成一簇数组显 ...

这个倒没要求,只是还有两点担心:1.对转速那个采集模式不是很懂,采用了隐式(感觉在低速下,数据出来比较慢且不准),想采用外部时钟又不行(外部时钟在DAQMAX里看了下设备连线图模式无法连接当前硬件中的其他时钟);2.其实XY图里的Y值是先求峰峰值,再求同一转速下的最大峰峰值,通过EXPRESS里的求峰峰值模块后面再加个求最大值模块实现的,但无法验证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