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AD采样怎么每个通道是MCU供电电压值呢?

楼主(2015-06-05):
STM32F030 AD采样怎么每个通道是MCU供电电压值呢?我用的MCU供电是3.0v,现在采样出来是3039 mV, 分别采样四个通道的AD值,都是一样的,是什么原因?有没有遇到的朋友

#define ADC1_DR_Address                0x40012440

__IO uint16_t ADC1ConvValue[4] = {0,0,0,0};

void ADC1_DMA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ADC1 DeInit */
  ADC_DeInit(ADC1);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ADC1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DMA1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ENABLE);

        /* Configure PA.01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DMA1 Channel1 Config */
  DMA_DeInit( DMA1_Channel1 );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1ConvValue;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4;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

//   /* ADC DMA request in circular mode */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 Enable ADC_DMA */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Initialize ADC structure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

  /* Configure the ADC1 in continous mode withe a resolutuion equal to 12 bits  */
  ADC_InitStruct.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Upward;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

//   /* Convert the ADC1 temperature sensor  w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TempSensor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   ADC_TempSensorCmd(ENABLE);

  /* Convert the ADC1 Vref  w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   ADC_VrefintCmd(ENABLE);

  /* ADC Calibration */
//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DMA1 Channel1 enable */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Enable ADC1 */
//  ADC_Cmd(ADC1, ENABLE);

  /* Wait the ADCEN falg */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EN));

  /* ADC1 regular Software Start Conv */
//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 ADC Calibration */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 ADC DMA request in circular mode */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 DMA1 Channel1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Enable ADC_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the ADC peripheral */
  ADC_Cmd(ADC1, ENABLE);

  /* Wait the ADRDY flag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RDY));

  /* ADC1 regular Software Start Conv */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
//===========================================

while (1)
  {

                Free_WWDG();

                //-----------------------------------------

                key_scan();

                LED_ON();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RESET ) Free_WWDG();

                /* Clear DMA TC flag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batvolt_lsb = ADC1ConvValue[0];

                Display(0,0,batvolt_lsb);

                batvolt_lsb = ADC1ConvValue[1];

                Display(40,0,batvolt_lsb);

                batvolt_lsb = ADC1ConvValue[2];

                Display(0,1,batvolt_lsb);

                batvolt_lsb = ADC1ConvValue[3];

                Display(40,1,batvolt_lsb);

}

主程序显示出来的是 3039       3039
                             3039       3039

网友A:
对了下我的程序,没啥问题;

将IO引脚初始化搬到前面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下我的程序,没啥问题;

将IO引脚初始化搬到前面试下看看;

把引脚初始化放到时钟使能前面,我也试了,所有采样的四个口都是MCU供电的电压值,3039mV

网友B: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1ConvValue;???

(uint32_t)&ADC1ConvValue  中间是 不是多了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1ConvValue;???

(uint32_t)&ADC1ConvValue  中间是  ...

我先在去掉了&取地址符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先在去掉了&取地址符也不行

更正一 下,看你 程序 处理,你 显示出来的 3039不是 3039 mv(不是你所说的 供电压值),3039是ADC采样的 数字 量,实际 对应地电压值是:(3039/4096)*3.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 下,看你 程序 处理,你 显示出来的 3039不是 3039 mv(不是你所说的 供电压值),3039是ADC采样的  ...

我转换过的,显示的就是电压值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转换过的,显示的就是电压值了

ConvVolt = (uint16_t) (((batvolt_lsb * 3040 ) ) / 4096);

网友B:
引用 楼主:
ConvVolt = (uint16_t) (((batvolt_lsb * 3040 ) ) / 4096);

发一个 我 自己写 的 DMA_ADC,板上验证过 可以 用的 :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3];

void GPIO_configur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ÉÏÀ­£¬ÏÂÀ­ ÉèÖÃ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ADC_configure(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Upward;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 ADC Calibration */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 ADC DMA request in circular mode */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 Enable ADC_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the ADC peripheral */
ADC_Cmd(ADC1, ENABLE);

/* Wait the ADRDY flag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RDY));

/* ADC1 regular Software Start Conv */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

void  DMA_configure(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一个 我 自己写 的 DMA_ADC,板上验证过 可以 用的 :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3];

我要采样4路AD呢?要怎么读取,能不能帮我分析呀?我上面的代码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采样4路AD呢?要怎么读取,能不能帮我分析呀?我上面的代码行不行

你 要采样4路:

那 就 修改 一下以下几个参数 啊 ,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4];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4;

还有这个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看你要用 哪几个 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 要采样4路:

那 就 修改 一下以下几个参数 啊 ,

还有对应的 GPIO口也 要 修改为   GPIO_Mode_AN  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 要采样4路:

那 就 修改 一下以下几个参数 啊 ,

有对应的 GPIO口也 要 修改为   GPIO_Mode_AN  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采样4路AD呢?要怎么读取,能不能帮我分析呀?我上面的代码行不行

有对应的 GPIO口也 要 修改为   GPIO_Mode_AN  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对应的 GPIO口也 要 修改为   GPIO_Mode_AN  模式

while (1)
  {

                Free_WWDG();

                //-----------------------------------------

                key_scan();

                LED_ON();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RESET )
                {

                /* Clear DMA TC flag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batvolt_lsb = ADC1ConvValue_Buf[0];

                Display(0,0,batvolt_lsb);

                batvolt_lsb = ADC1ConvValue_Buf[1];

                Display(40,0,batvolt_lsb);

                batvolt_lsb = ADC1ConvValue_Buf[2];

                Display(0,1,batvolt_lsb);

                batvolt_lsb = ADC1ConvValue_Buf[3];

                Display(40,1,batvolt_lsb);

        }

}

楼主:
引用 楼主:
while (1)
  {

这样在主程序中读取,并显示行不行?实际上我现在用你的给那个代码试了,没有显示,也就是说没有DMA转换完成的标志位 DMA_FLAG_TC1

网友B:
给你个 建议:

(1)先按照我上面所说的 GPIO   ADC  DMA 的 配置方法进行 配置,(这个我子一个 项目上 验证过的)

(2)先对一个通道 进行 采样,看 结果是否对?不要 显示转换成 电压的 结果,直接显示采样 出来的 ADC数字 量,说不 定你 的 ADC数字量是 对的,换算处理 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在主程序中读取,并显示行不行?实际上我现在用你的给那个代码试了,没有显示,也就是说没有DMA转换 ...

我 给 你 的 代码是 我 项目代码里面,对 GPIO    ADC    DMA配置的 部分

至于怎么读ADC值,你 可以按照 直接 思路 来 处理

(1)先按照我上面所说的 GPIO   ADC  DMA 的 配置方法进行 配置,(这个我子一个 项目上 验证过的)

(2)先对一个通道 进行 采样,看 结果是否对?不要 显示转换成 电压的 结果,直接显示采样 出来的 ADC数字 量,说不 定你 的 ADC数字量是 对的,换算处理 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 建议:

(1)先按照我上面所说的 GPIO   ADC  DMA 的 配置方法进行 配置,(这个我子一个 项目上 验 ...

读取是直接在主程序中吗?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RESET )
   {

                /* Clear DMA TC flag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batvolt_lsb = ADC1ConvValue_Buf[0];

               Display(0,0,batvolt_lsb);

}

楼主:
引用 楼主:
读取是直接在主程序中吗?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RESET )
   {

非常感谢你这位热心的朋友!我搞这个AD采样几天了,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在主程序中读取,并显示行不行?实际上我现在用你的给那个代码试了,没有显示,也就是说没有DMA转换 ...

我 读取ADC结果部分 代码:

for(i=0;i<10;i++)                // ¶ÔÖ¸¶¨ADCÊäÈëͨµÀÁ¬Ðø¶ÁÈ¡10´ÎADC½á¹û

   {

     /* Test DMA1 TC flag */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RESET )
        {};

/* Clear DMA TC flag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adc_buf=ADC_ConvertedValue[channel];

delay(1000);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这位热心的朋友!我搞这个AD采样几天了,一直没有解决

我 读ADC结果部分 的 代码:
for(i=0;i<10;i++)                // ¶ÔÖ¸¶¨ADCÊäÈëͨµÀÁ¬Ðø¶ÁÈ¡10´ÎADC½á¹û

   {

     /* Test DMA1 TC flag */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RESET )
        {};

/* Clear DMA TC flag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adc_buf=ADC_ConvertedValue[channel];

delay(100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 读取ADC结果部分 代码:

for(i=0;i

我现在用的是你给的代码,没有显示。   DMA1_FLAG_TC1  这个标志位一直是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你给的代码,没有显示。   DMA1_FLAG_TC1  这个标志位一直是0

你 程序其他地方 有没有问题 啊

你实验一下 你之前的 程序,把程序其他 部分 全部 屏蔽 掉,

只进行 一路ADC采样,转换出来不要 换算,直接 显示ADC数字量,看 结果 如何

我 能 分享给 你的 就是,我 的 GPIO  ADC  DMA是怎么 配置的 ,还有ADC结果是怎么读的 ,至于你 怎么参考怎么整合   还有排错,还 是 主要靠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你给的代码,没有显示。   DMA1_FLAG_TC1  这个标志位一直是0

在给 你看 一下我 的 行 初始化阿斯 怎么 调用GPIO   ADC   DMA初始化的

void  system_initial(void)

{
//------------------------------
//ϵͳʱÖÓÅäÖã¬ÔÚ½øÈëmain()֮ǰ£¬ÒѾ­ÅäÖ㬼ûÆô¶¯Îļþstartup_stm32f030.s
//------------------------------
GPIO_configure();
  display_clear();

ADC_configure();
DMA_configure();

USART_configure();
tim3_configure();
nvic_configur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给 你看 一下我 的 行 初始化阿斯 怎么 调用GPIO   ADC   DMA初始化的

void  system_initial(void)

搞定了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0x40012440
__IO uint16_t ADC1ConvData[4];

void ADC1_DMA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ADC1 DeInit */
  ADC_DeInit(ADC1);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ADC1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DMA1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ENABLE);

  /* Configure PA.01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PC1,输入时不用设置速率

  /* DMA1 Channel1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1ConvData;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4;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

  /* DMA1 Channel1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 ADC DMA request in circular mode */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 Enable ADC_DMA */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Initialize ADC structure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

  /* Configure the ADC1 in continous mode withe a resolutuion equal to 12 bits  */
  ADC_InitStruct.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Upward;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

//   /* Convert the ADC1 temperature sensor  w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TempSensor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   ADC_TempSensorCmd(ENABLE);

  /* Convert the ADC1 Vref  w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   ADC_VrefintCmd(ENABLE);

  /* ADC Calibration */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Wait the ADCEN falg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EN));

  /* ADC1 regular Software Start Conv */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
//=======================================
主循环:
while(1)
        {
                        Free_WWDG();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ADC1ConvData[0];
                        delay(2);
                        Display(0,0,ADC_ConvertedValueLocal);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ADC1ConvData[1];
                        delay(2);
                        Display(40,0,ADC_ConvertedValueLocal);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ADC1ConvData[2];
                        delay(2);
                        Display(0,1,ADC_ConvertedValueLocal);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ADC1ConvData[3];
                        delay(2);
                        Display(40,1,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楼主: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 Private typedef -----------------------------------------------------------*/

/* Enable ADC_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 DMA 开启一定放在ADC1校准后面,否则通道会混乱了

网友C: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A不是在AHB上 是在APB2上

网友C:
RCC_AHBPeriph_GPIOA这个不会产生编译错误么?

网友C:
噗。。。。。。我搞错了。。。。。030和103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噗。。。。。。我搞错了。。。。。030和103不一样。。。。。。。

我最后贴出那个代码是调试可以用的

网友D(2015-08-11):
引用 网友C: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A不是在 ...

请问哪个对啊?

网友D:
恭喜LZ搞定了,我试了三个礼拜了还没有好啊

网友E:
3039是ADC采样的数字量,实际对应地电压值需要再转换的

网友F:
这个没法做吧,我是不会。

网友G:
没用过,都是直接采用了内部的参考,然后随便做做

网友H:
GPIO口改为 GPIO_Mode_AN  模式

网友I:
ADC DMA 开启一定放在ADC1校准后面,否则通道会混乱了,这个学习了

网友J:
呵呵,这帖子都过去这长时间了,想必楼主的问题早已经解决了吧。。现在也是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了。。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