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遥控编码电路中的RFIN输入电路是什么?(无线门铃)

楼主(2015-06-05):
厂家提供了编解码IC样品,也提供了规格书,可是RFIN部分的电路却没有,问他们却说要找做RF模块的厂家要电路。电路用于无线门铃产品,请教有经验的大神能否提供这部分电路?

楼主:
网上搜索了找到一家做RF的,拿了2个样,测试OK。有没有顶贴的?有分哦!

网友A:
对的 这种无线模块很多的
只要频率对 都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这种无线模块很多的
只要频率对 都可以用的

发射端如果使用了声表(声表面波谐振器),是不是频偏小,稳定性和灵敏度比较高?而我应用的这一颗IC的发射电路没有使用声表,估计频偏会比较大,发射距离也会变的很短(相比使用声表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