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如何修改扇区数据不损坏原有数据?

楼主(2015-06-05):
在使用FLASH作为数据存储器时,发现必须先擦除该扇区然后在写新数据,但是如何保护老数据呢?(当擦除扇区后系统掉电,这时数据没有保存的话数据就会丢失。但是每次采用数据转存的方式效率又太低,不知道大家都采用什么方法)

网友A:
先读到缓冲区,再修改,再回写

掉电来不及保存那个没有办法,只能从其它方面考虑,比如加大电容供电,提前检测掉电等

网友B:
频繁改写的数据就不要考虑放FLASH了

网友C:
用fram铁电存储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fram铁电存储器吧

存储的数据量比较大,铁电造价太高,容量不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读到缓冲区,再修改,再回写

掉电来不及保存那个没有办法,只能从其它方面考虑,比如加大电容供电,提前 ...

相同过机制实现,

网友D:
考虑加个备份区,相互更新咯,多占点空间而已,可靠性提升!我做bootloader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