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程序升级

楼主(2015-06-05):
K60在对程序进行升级时,不用仿真器如何实现?

网友A:
发帖重复了,建议直接在另个帖子里讨论。

网友B:
可不可以用USB进行升级

楼主(2015-08-27):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用USB进行升级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那就直接用下载器呗,一样的

网友D:
可不可以用USB进行升级,应该可以的。

网友E:
你的意思是不是板子上不带仿真器是不是?

网友F:
需要先烧入Bootloader引导程序。

网友G:
需要提前下载进去一个Bootloader,其实也就是个引导程序,这个程度监控接口,当有下载指令后,就把接收的内容写入到指定的代码区域,当上电后,如果没有下载指令,就引导系统跳转到这个代码区域,就执行你的程序了。

网友H:
需要提前下载进去一个Bootloader,其实也就是个引导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