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单片机的1T模式到底什么概念

楼主(2015-06-05):
定时器用1T,和12T同时定时1ms的时候(定时初值相差12倍),运行,DEBUG的时候,发现进入中断的时间差,1T模式刚好是12T的12倍,是不是就是说1T模式的时候,可以把12ms的运行时间用1ms就运行完??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就是不分频了,原来51内核的软肋就是分频,在现在而今眼目下,已经很老火了,所以STC加了个1T模式。

网友B:
没错

12T一个 NOP 是1US

1T以后,一个NOP就是1/12US

楼主:
但是,1T模式时定时1ms,keil编译器上debug左侧怎么sec显示是跑了12ms的时间,难道不应该显示1ms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1T模式时定时1ms,keil编译器上debug左侧怎么sec显示是跑了12ms的时间,难道不应该显示1ms吗 ...

确认keil能正确仿真你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keil能正确仿真你的MCU。

我没有在线仿真,只是模拟仿真部的!难道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在线仿真,只是模拟仿真部的!难道是这个原因?

模拟仿真不代表真实仿真

网友C:
要对STC的单片机进行准确仿真,需要在debug中设置单片机的.dll文件,不然默认的51仿真文件是按标准的51来仿真的。这个貌似南通并未提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分频了,原来51内核的软肋就是分频,在现在而今眼目下,已经很老火了,所以STC加了个1T模式。 ...

抓壮丁噻

网友E:
这个1T是及其周期相对于以前的老51而言的,老的51,12个时钟一个机器周期,STC的1T,就是1个时钟一个机器周期。
比如,跑12MHZ,NOP这条指令,老的51要1us,而STC的是1/12 us。
再比如乘法指令 MUL  AB,老的51是48个时钟,STC15系列是2个时钟。

楼主:
谢谢各位,有点懂了,多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