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05_SC官方例程中把printf文件删除编译后的bin文件变大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05):
最近在学KL05,感觉例程中有很多没用的文件将很多文件删除,唯独printf文件删除后编译后的Bin文件变大,加上这个文件编译就变小,请问大侠遇到过吗?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KL05_SC对于新接触KL05的初学者有点帮助,但是其driver文件中各模块驱动还是比较欠缺的。
建议使用Processor Expert软件,可以看一下以下帖子的介绍:
教你如何使用Processor Expert工具(一)
教你如何使用Processor Expert工具(二)
教你如何使用Processor Expert工具(三)
教你如何使用Processor Expert工具(四)

【经验分享】PE10.4快速导入IAR工程(适合初学者)
【经验分享】PE10.4工程导入MDK5.11a编译环境
KDS和CodeWarrior10.x软件内自带了Processor Expert软件了,所以就不需要另外安装独立的Processor Exper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L05_SC对于新接触KL05的初学者有点帮助,但是其driver文件中各模块驱动还是比较欠缺的。
建议使用Processo ...

我觉得你的回答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回答与我的问题不相符,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的回答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回答与我的问题不相符,谢谢

请问你是如何删除的?
删除后整个程序是否还有其他地方调用相关函数呢?

网友A:
如果你只是把common文件夹的printf.c文件从工程里删除,而没有将工程其他文件里对printf.c内函数的调用删除。
那么你比较一下两次编译后的.map文件就能看到:仅删除printf.c不删除相关调用,编译器将会为了实现相关函数额外调用自己库里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