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音乐集成芯片的仿真

楼主(2015-06-05):
各位大神,请问CW9300系列的音乐集成芯片怎么在Multisim里面仿真啊?

网友A:
这个没办法仿的

网友A:
再说了你仿这个干嘛啊
供电 外围按键触发 接个喇叭 顶多再加个三极管驱动
根本不用仿 直接用啦

网友B:
确实,这么简单的东西,直接用就是了。。

如果你真想仿真···用个信号源代替就是了。。音频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