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款WiFi遥控器

楼主(2015-06-05):
现在智能家居、智能硬件的火爆带动了相关的电子元器件价格的降低,以wifi模块为例,现在几十元就可以买到一个wifi模块,这在以前是没法想象的。
于是我琢磨能否做一款好玩的东西---wifi模型遥控器        用以改造升级老的模型
大致的思路是:使用wifi模块代替接收机,连接普通模型里的舵机,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作为控制端,与wifi模块通信操纵模型。
考虑到wifi不适合高速移动中的通信,暂时只支持车船模及低速的旋翼飞行器(直升机或四轴),不知我的想法是否成熟可行?希望大家多提宝贵建议。

网友A:
派诺特的四轴、小车都是可以通过手机APP控制的,通讯方式就是wifi。这个方案肯定是可行的奥,手机(APP + wifi),模型(wifi转串口+MCU+舵机。或者其他)

楼主:
看到了,派诺特很高级,估计自己做的话还是从简单的wifi遥控舵机开始。

网友B:
成本估计不小吧,蓝牙或者其他2.4G数传方案都可以,干嘛上wifi协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估计不小吧,蓝牙或者其他2.4G数传方案都可以,干嘛上wifi协议呢

前面已经说了,现在wifi模块成本不高了。wifi设备最普遍,手机平板都具备wifi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已经说了,现在wifi模块成本不高了。wifi设备最普遍,手机平板都具备wifi ...

那功耗呢?WIFI是便宜了,有好多模块自身就支持WIFI协议 ,但你还需要外加MCU,WIFI设备太多也会影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功耗呢?WIFI是便宜了,有好多模块自身就支持WIFI协议 ,但你还需要外加MCU,WIFI设备太多也会影响信号 ...

和模型动力电机消耗的电量相比wifi设备的耗电量非常少,两者不在一个量级上。如果只是简单的PPM/PWM控制可以不加MCU的。wifi设备多影响信号那得多到一定程度才会有影响。

网友C:
可以做,可以尝试用我们的GAINSPAN wifi模块 做WIFI控制器

网友D(2015-07-10):
这个是可行的··· 楼主多找找资料

网友E:
这个肯定是趋势,wifi价格比蓝牙略贵一点而已,在整体中比例不是很大
但是可中继,可长距离传输,有现成的网桥可用,配合指向性天线1km不是太大的问题
可以高速传输,直接传输视频都行,这是蓝牙不能比的
而且设备主端设备选择余地大,笔记本,媒体播放器基本都有wifi,但是不一定有蓝牙

网友F:
有个疑虑,wifi模块通讯延时会不会影响舵机操控

网友G:
WIFI模块,我们有WIFI视频模块,通过APP传输,详情了解加Q: 2880610675

网友H:
现在基本都是2.4g的做遥控,5.8g的做图传啦。
我是做wifi信号放大器这块的,2.4,5.8g都有,目前基本能做到1-2公里,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