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JTAG连接疑问

楼主(2015-06-05):
看资料说,C2000 JTAG引脚中的TRST引脚为低电平时脱机运行,为高电平时连接JTAG仿真器,请问JTAG仿真器是否可以自动对此引脚输出高电平连接,连接操作结束再输出低?如果不可以的话是否需要加拨码开关切换仿真烧录与脱机运行状态?如果这样感觉挺麻烦的。

网友A:
TRST引脚状态你不好控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ST引脚状态你不好控制的吧。

我也不清楚,第一次做JTAG这块,只是用的DSP的开发板确实是这样的拨码效果所以才有此疑问的

网友A:
这个不是必须的。不用拨码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必须的。不用拨码也可以。

恩,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