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基于LM3481设计的DC-DC开关稳压电源如何提高带载能力

楼主(2015-06-05):
我用LM3481控制芯片设计的DCDC 开关稳压电源,MOS管用的是IRZ44N,要求稳压到12V,电流达到1A,现在能稳压   ,但是电流达不到1A,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管子耐压55V,电流49A,在这里是大材小用了,电流达不到,有很多种可能的原因,建议你按照实际电路画张原理图放上来,也许能看出点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耐压55V,电流49A,在这里是大材小用了,电流达不到,有很多种可能的原因,建议你按照实际电路画张 ...

原理图传了    敬请指教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传了    敬请指教啊

在带载的时候,量一下输入端的电压,看有没有被拉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带载的时候,量一下输入端的电压,看有没有被拉下去

没有,基本上稳压能行  但负载到20几欧的时候   就不行了     换过电感   还是不行

网友B(2015-09-30):
你好,请问你的LM3481有调好了么?我有出现和你差不多的问题,想你指点一下:)

网友C(2015-11-19):
我做得是反激式的8~18V转18V-1A的,也是带负载输出电压就被拉低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C:
像这种情况,一般哪些因素会造成这种现象呢?我是初学者,希望各位能不吝赐教>

网友D:
看看管子的输入输出波形

网友E(2016-01-11):
匹配的问题,震荡频率以及LC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