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打了10片NUCLEO的PCB,准备自己开焊!

楼主(2015-06-05):
手上有几块 ST 的 MCU 刚好是 64 脚的, 看了一下,可以兼容 NUCLEO 的, 于是就把官方的PCB拿去打了10片, 目前元器件我按照 BOM 表找了10套,还差两种,大家有没有可以推荐购买的地方啊,要便宜点的,只差两个了, 或者哪位大神手上有,寄十个给我,我还你个自制的 NUCLEO 板如何?附件是 NUCLEO 板子的 BOM 表和 PCB,有需要的尽管拿去吧!
STS7PF30L
T2
SO8

STM
LD39050PU33R
U4
DFN6(3X3)
STM
就上面这两颗实在是没有啦, 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替代的?
所有器件都齐了, 焊好了一块,调试OK , 跟大家分享一下!   美中不足就是 ST LINK 的固件只能烧 没有 串口功能的,  这颗是 401 的, 手上还有 030 205 103 L051的 MCU 后面再焊上去!

网友A:
我觉得第一个很难焊接吧?---------------------------------------
自己改成1117吧。
MOS管那里换成自恢复保险电阻得了。

网友B:
这么懒啊,如果是我肯定自己重新画,呵呵;

网友C:
这个焊起来也简单。。

网友D:
那两个自已找个稳压,第二个不要也行直接接过去

网友E:
焊好了晒晒图片?哈哈

网友F:
mos可以不要

网友F:
可以替换

网友G:
很多SO8的MOS管都可以直接焊上去 不过那个LDO恐怕只能用这个型号,没有可以换的。。。。。。

网友H:
我没芯片,支持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