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AR单步调试时PC指针跳到不知名的地址

楼主(2015-06-05):
在调试时,单步运行到如图所示在单步执行STRH   R2, [R3]后PC指针指向了0x53c5868,那里是没有指令代码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再按F11后出现第三张图所示。CPU in not halted   Abort debug session?

楼主:
这是第三张图

网友A:
程序跑飞了
异常进不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跑飞了
异常进不去吗?

这时Jlink已经无法控制CPU了。无法执行复位操作了

网友A:
先看看这个地址是不是合理范围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这个地址是不是合理范围内的吧

0x53c5868肯定不是正常的地址范围,代码存储范围正常是0x08000000~0x0807FFFF

网友A:
单步,总能发现点什么,不会平白无故就飞掉的,关注一下你的Addr_LCD_x这些地址,跑飞后的地址暂时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步,总能发现点什么,不会平白无故就飞掉的,关注一下你的Addr_LCD_x这些地址,跑飞后的地址暂时不用管 ...

Addr_LCD_C 是0x60000000,Addr_LCD_D是0x60020000,这是FSMC模块用到的地址。我的驱动是从用户程序里移植的。我的这个程序是IAP程序,想在用户程序烧写时LCD显示个进程什么的。IAP程序和用户程序所拥有的RAM和ROM都进行了分区。但就是移植过来后出现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现象是每次我的程序改动后,烧录后程序可以运行。在不断电的情况下重复烧录也可以正常debugger,但只要一断电再上电,程序又飞了。debugger也会和上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