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稳压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5-06-05):
(无正文)

网友A:
稳压管工作在击穿状态,串联电阻是为了限制流过稳压管的电流,以防稳压管功耗过高发热烧毁。

网友A:
阻值=(电源电压-稳压值)/ 稳压管的稳定电流

网友B:
楼上正解;
稳压管的功率比较小的;

不串电阻的话,输入过压的话,稳压管容易挂;

网友C:
温故知新  感觉2楼的版主正解

楼主(2016-01-08):
多谢高手回答,小白谢过

网友D(2016-04-26):
串联电阻后,输出不就等于输入电压了

网友E(点评):
脑洞大开!…哈哈…

网友F:
保护电路不须

网友G:
感觉二楼正解。
但有些时候按这个算二极管失效,不击穿。
所以就按这个值算,然后用一个比计算值小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