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与负载串联小电流稳压电源

楼主(2015-06-05):
零耗电倒计时功能方框图:
AC电源——负载——启动——整流稳压——振荡——设置——分频——显示——驱动——开关。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电路说明:
      这是一个比较新颖构思,设计的初衷用于家里微吊扇以及电热毯等小家电的定时电路(刚睡下时较热或较冷,开个几个小时后自动停掉,早晨起床时关闭微吊扇或电热毯),功率适用范围8W~100W,可扩容至2KW或更大,当负载开机,定时电路进入长通状态,按钮设置定时时间,定时时间到后负载分得的电压在5%以下,此时耗电在0.2W以下,当负载开关关闭,整个供电回路含定时电路电源同时关闭,无耗电,而一般的定时器只要插入插座就始终在耗电与负载无关。

网友A:
没有电原理图,不知道“电路说明”在说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