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MDK的分散加载问题

楼主(2015-06-05):
关于MDK分散加载,使用的并不多,
我也是刚开始使用,有几个疑问还请大神指点一下,

我想使用分散加载实现这样一个功能:(裸机程序)

工程A 包含各个模块的驱动函数, 工程B负责通过各个模块的来实现某种功能,
分别烧写工程A和工程B  实现特定的功能,

那么,
分散加载时,会加载一个SCT文件,那么这个文件是怎么生成的??

在工程A里,只有驱动外设相关的函数和变量,没有main函数, 那么编译的时候MDK会报错
在工程B里,没有各模块驱动相关的函数,但是为实现特定功能,工程B需要调用工程A的驱动函数,这样工程B编译的时候也会报错,

不知道我这样的思路对吗,

网友A:
分散加载文件.SCT文件需要自己修改
基于KEIL的IDE 每个工程是单独编译。
你的意思是把一个整体的程序分成相互容易理解的2段 单独编译,也就是我们常用的库编译
每个库编译的文件内使用的变量、函数等需要不相关联,不然会报错。

网友A:
刚开始学习不需要使用分散加载,对于初学者比较难以理解
分散加载主要目的是实现目标文件不同seg的自由组合,这对于程序本身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变量基址的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