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 Bone] beaglebone black 偶尔死机!!!求助

楼主(2015-06-05):
1.硬件
使用beaglebone black提供的pcb制作的板子。
不同的地方为:BBB原来的cpu为AM3358(主频1000MHZ),我使用了AM3359(主频800MHZ)。
其他器件什么的都相同。

2.软件
内核,uboot和根文件系统都是使用的ti官方提供的ti-sdk-am335x-evm-07.00.00.00中的。
不同的地方:删除了uboot中read_eeprom部分代码;内核有添加几个驱动。

3.问题现象
(1)自己制作的板子使用过程中出现偶尔死机的现象,所有log几乎相同,都是“Unable to handle kernel paging request at virtual address xxxxx”,如下:
[    5.675222] Unable to handle kernel paging request at virtual address f9f659a4
[    5.682835] pgd = db8f4000
[    5.685678] [f9f659a4] *pgd=44e11452(bad)
[    5.689909] Internal error: Oops: 8000000d [#1] ARM
[    5.695032] Modules linked in:
[    5.698249] CPU: 0 PID: 977 Comm: mount.sh Not tainted 3.12.10-g7efe5c7-dirty #3
[    5.706019] task: dd7f80c0 ti: db930000 task.ti: db930000
[    5.711697] PC is at 0xf9f659a4
[    5.715011] LR is at ext4_attr_show+0x28/0x34
[    5.719588] pc : [<f9f659a4>]    lr : [<c01611ac>]    psr: a00f0013
[    5.719588] sp : db931e68  ip : dc8a8508  fp : db931e74
[    5.731650] r10: db931f5c  r9 : dc8a85e0  r8 : db930000
[    5.737140] r7 : db931e90  r6 : db8c7680  r5 : db931ed8  r4 : 00000000
[    5.743998] r3 : f9f659a6  r2 : 00000000  r1 : dc8a8508  r0 : db931ed8
[    5.750857] Flags: NzCv  IRQs on  FIQs on  Mode SVC_32  ISA ARM  Segment user
[    5.758352] Control: 10c5387d  Table: 9b8f4019  DAC: 00000015
[    5.764390] Process mount.sh (pid: 977, stack limit = 0xdb930240)

(2)使用同一套软件(uboot,内核,根文件系统等等)的购买的BBB板子就没有出现死机的情况。

4.采取的措施
(1)咨询了TI技术支持,用AM3359替换AM3358后,在uboot中把MPU_DPLL改为800MHZ即可(其实内核会自动更改的)。此办法无用。
(2)参照ti提供的am335x ddr3 software leveling调校ddr3的配置,也没有效果。

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应该从哪一方面分析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2015-09-11):
bbb上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你们抄板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b上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你们抄板的问题了......

CPU换成了AM3358,再没出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U换成了AM3358,再没出现问题。

那把AM3359换到bbb的板子上试试能不能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把AM3359换到bbb的板子上试试能不能行啊......

没试,我们不能完好的拆下来那个CPU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试,我们不能完好的拆下来那个CPU

哦,我怀疑,你们之前是不是没有焊好,然后换了个片子就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怀疑,你们之前是不是没有焊好,然后换了个片子就焊好了......

不是这个问题,都是让工厂焊的。用3359的焊了4块,死机现象是一致的;后来用3358焊的4块,都很正常。

网友B(2016-09-08):
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