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不明白电路中的Q1为什么是导通的。

楼主(2015-06-05):
图中的Q1为什么会导通不是特别明白
下面是我自己的想法:要是VDD直接接到24V上还能理解,可是这个VDD只有在Q1导通的情况下才能有电压,运放才有输出才会让Q1导通。可是为什么Q1在直接上电的情况下就导通了。是因为后面虚拟地的原因吗?在线等给位帮我解答。

楼主:
问题太简单了。没有人解答。给指个明路呗

网友A:
只有你知道Q1在哪里了,给个图都没诚意,你自己没打开看看吗?

网友B:
图不清晰,请重传

楼主:
是不是因为稳压管的存在,所以就是比地高出了稳压管稳压的电压值,Q1所以导通了。

无法看清Q1在哪里?

楼主:
从新传图,谢谢两位的提醒

网友C:
参数不清.

网友D:
Vos、噪声等原因可以使IC1A提供给Q1的基极电流,条件是R4连接的电路在-端的电压小于R3与稳压管提供给+端的电压。我大致看到这一点。

网友E:
原理图里,为了方便看,最好是每个接地点都单独用网络节点。
全连接在一起,不仅不方便看,出现错误也不容易发现。

网友F:
启动时运放输入状态不导致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稳压管的存在,所以就是比地高出了稳压管稳压的电压值,Q1所以导通了。 ...

既然都怀疑了

就想想办法

网友G:
可以给个模拟软件不,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给个模拟软件不,谢谢!

PROTEUS自己下啊

网友I:
图不清晰 不够直观  看着累

网友J:
Q1 导通,说明Q1进入了饱和状态。等于是说运放没有进入线性工作状态。
对于运放来说,虚短你肯定是知道的。虚短意味着运放的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压近似为“0”,等于是说,如果要运放进入线性工作状态,首要条件就是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的电压近似为“0”。你可以检测一下。。

因同相输入端电压是稳压管施加电源提供的(话说稳压管工作时会产生白噪声,应该并联电容的),而反相输入端电压是由输出分压而来的。你在计算时就应该根据“虚短”来计算那几个分压电阻。

网友G:
个人认为IC1A是做比较器用的,VDD输出矩形波,IC1A同相端用稳压管做基准电压

楼主:
这样也可以导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莫非仿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