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电路符号是什么管?

楼主(2015-06-05):
是PMOS吗?如上图所示,谢谢大家

网友A:
不一定的 也许是个三极管
画图的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的 也许是个三极管
画图的偷懒

谢谢回复。这种图我也是醉了

网友B:
NMOS,半导体行业经常用这种符号,

网友C:
确定是P-MOS。不是偷懒。。这也是标准画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P-MOS。不是偷懒。。这也是标准画法。

你怎么确定是P-MOS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确定是P-MOS的?

箭头指向沟道的是NMOS,反向的是PM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确定是P-MOS的?

俺错了,看了顶楼的符号,也没仔细看箭头。。。:L

网友C:
MOSFET 符号很多,N-Channel P-Channel 不说,还分增强型、耗尽型,增强型的还分衬底有、无连接的,顶楼的就属于这种,N-Channel 衬底无连接的的,不过似乎没有耗尽型衬底无连接的。印象中,衬底无连接的似乎是两种符号。。不记得了。。

网友B:
衬底有连接,只是没画出来,这是简略画法,